请教大虾,如何判别汽车后轮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07-04-19):
请教大虾,我想考虑汽车开动时,汽车后轮是否正常工作,如何判别?用振动传感器还是用其它方**谢谢.

当车身很长,驾驶员坐在驾驶位,车开动时,如果后轮有个轮子不转动,如何来检测它?

网友A:
先说你是前轮驱动还是后轮驱动

怎么算工作不正常和正常?

网友B:
有经验的驾驶员比什么都好使

网友C:
...

不如用眼看好了。

网友D:
啥叫正常,啥叫不正常...

网友E:
就是嘛 楼主不说清楚

楼主:
判断汽车后轮转动情况

前轮驱动,汽车开动时,驾驶员不一定能随时注意到后轮转动情况,所以想用一种传感器来偵测它,是用振动的还是加速度的?

网友F:
还是不知所云

汽车能开动,4个轮子就都应该是转的,监测没有意义。
你究竟要监测什么?气压?温度?还是松动甚至轮子跑丢了?

楼主:
监测汽车后轮转动情况

用于监测汽车后轮转动情况,在生活中有汽车后轮有不转动的情况(南方比较小见).我个人的想法是轮轴上加传感器,来偵测车身的振动情况,从而确定车轮是否转动起来,是否有比这个更好的方**

网友G:
振动不妥,易误动作

用反射式红外测轮辐,但防尘是个问题

网友F:
明白你的意思了

    测振动恐怕不行,除非你的汽车是空载并且在飞机跑道上跑。
    单纯电子手段也难以实现。
    我认为最可靠的方法还是要机电结合。小的时候自行车是家庭一大件,很多人愿意花心思去装点它。有的人给自己的爱车装上车灯,其发电机象一个小瓶子,“瓶盖”可以转动,让它与车轮胎接触。车轮转,在摩擦力作用下“瓶盖”也转,带动“瓶子”里面的发电机发电供给车灯。
    看到这里,楼主应该知道怎么做你的监测器了。

楼主:
好方法.只是有点复杂

楼上的方法比较好,谢了
好象安装比较复杂.有否更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