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关机电路!

楼主(2007-04-19):
   我是个音乐爱好者,想做一个按播放器的静音键就可以关闭功放的电路,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开关管都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在功放电源线上装一开关,有釜底抽薪之效

至于用什么做开关,方案就多了。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自锁机械开关做你的净音键

网友C:
简单的触发电路就可以了,4013...

网友D:

还是釜底抽薪好

网友E:
触发电路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