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分析

楼主(2007-04-25):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5165331336.jpg
不知道图片是否发送成功,图中左边为传感器,请问上述如何将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楼主:
补充

图片是来自www.chinadpj.com,但网站上面没什么说明,看不懂,期待高见

网友A:
看不出你的“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在哪里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想U4A的输入端应该就是差分输入端吧,其中U4A的同相端接的应该是传感器模拟信号的负端,即传感器的1端,而U4A的反相端接的应该是传感器信号的正端

网友A:
“我想U4A的输入端应该就是差分输入端吧”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传感器(是个桥路)与电原理图没有任何关系。
桥路输出加一级仪表放大器,增益由桥路输出决定。仪表放大器输出即可送A/D进行转换。

网友B:
看来只是一个超限检测电路,输出的不是AD的数字量

网友C:
U4A将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应该是采样输出吧!

楼主:
疑问

谢谢各位的回复,对这电路图我基本看不懂,以下就各位的回复,提出我的疑问:
1.maychang,在电路中U4A好像输出好像没接A/D啊。
2.awey,可否详细点解析怎么实现超限检测?
3.kongliuer,你觉得是如何实现采样输出的啊?

我在硬件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浅薄了,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D:
U4A比较器,输出为越变信号

楼主:
越变信号?

上网查了一下,不知道越变信号是啥

网友E:
好东西!

大家一起分享!是我见到最好的视频网站!!
 相关链接: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21942

网友F:
AD549 有什么用

网友G(2007-06-04):
个人看法

P15.0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脉冲的话,那么U4的8脚输出的可能通过P15.0对前级的输出信号进行调制后的调制信号,送到最后一级的比较器,得到想要的数字信号送P0.7。
感觉中间一级是关键电路,而Q4及P15.0是什么样的信号决定电路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