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参考电压和内参考电压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7-04-27):
模数转换芯片的内外参考电压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内参考电压简单,外参考电压灵活

楼主:
参考电压

外参考电压一般由什么提供?

网友B:
电压基准IC

楼主:
参考电压

“内参考电压简单,外参考电压灵活”
 能不能说得具体些,不太明白

网友A:
参考电压

内参考电压是固定的,因为与数字IC集成在一起,容易受干扰,而且精度一般都不是很高。
而外参考电压可根据要求,自行选择。

楼主:
参考电压

谢谢啦!
现在明白啦!

网友C:
"而且精度一般都不是很高"

内置参考电压有些是2.048V或4.096V
现在的电压基准IC能达到多少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