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指教!

楼主(2007-05-02):
请问1N5822型二极管可以用那种二极管替代?

网友A:
红字部分都能用

              <BIG>常用肖特基二极管参数</BIG>
<BIG></BIG>
型号        制造商  封装     If/A    Vrrm/V   最大Vf/V
1SS294      TOS     SC-59    0.1      40       0.60
BAT15-099   INF     SOT143   0.11     4        0.32
BAT54A      PS      SOT23    0.20     30       0.50
10MQ060N    IR      SMA      0.77     90       0.65
10MQ100N    IR      SMA      0.77     100      0.96
10BQ015     IR      SMB      1.00     15       0.34
SS12        GS      DO214    1.00     20       0.50
MBRS130LT3  ON      -        1.00     30       0.39
10BQ040     IR      SMB      1.00     40       0.53
RB060L-40   ROHM    PMDS     1.00     40       0.55
RB160L-40   ROHM    PMDS     1.00     40       0.55
SS14        GS      DO214    1.00     40       0.50
MBRS140T3   ON      -        1.00     40       0.60
10BQ060     IR      SMB      1.00     60       0.57
SS16        GS      DO214    1.00     60       0.75
10BQ100     IR      SMB      1.00     100      0.78
MBRS1100T3  ON      -        1.00     100      0.75
10MQ040N    IR      SMA      1.10     40       0.51
15MQ040N    IR      SMA      1.70     40       0.55
PBYR245CT   PS      SOT223   2.00     45       0.45
30BQ015     IR      SMC      3.00     15       0.35
30BQ040     IR      SMC      3.00     40       0.51
30BQ060     IR      SMC      3.00     60       0.58
30BQ100     IR      SMC      3.00     100      0.79
STPS340U    STM     SOD6     3.00     40       0.84
MBRS340T3   ON      -        3.00     40       0.52
RB051L-40   ROHM    PMDS     3.00     40       0.45
MBRS360T3   ON      -        3.00     60       0.70
30WQ04FN    IR      DPAK     3.30     40       0.62
30WQ06FN    IR      DPAK     3.30     60       0.70
30WQ10FN    IR      DPAK     3.30     100      0.91
30WQ03FN    IR      DPAK     3.50     30       0.52
50WQ03FN    IR      DPAK     5.50     30       0.53
50WQ06FN    IR      DPAK     5.50     60       0.57
6CWQ06FN    IR      DPAK     6.60     60       0.58

6CWQ10FN    IR      DPAK pr  6.60     100      0.81
1N5817      ON      轴向     1.00      20      0.75
1N5818      ON      轴向     1.00      30      0.55
SB130       GS      轴向     1.00      30      0.50
1N5819      ON      轴向     1.00      40      0.60
MBR150      ON      轴向     1.00      50      1.00
MBR160      ON      轴向     1.00      60      1.00
11DQ10      IR      轴向     1.10      100     0.85
11DQ04      IR      轴向     1.10      40      0.55
11DQ05      IR      轴向     1.10      50      0.58
11DQ06      IR      轴向     1.10      60      0.58
MBRS340TR   IR      SMC      3.00      40      0.43
1N5820      ON      轴向     3.00      20      0.85
1N5821      ON      轴向     3.00      30      0.38
1N5822      ON      轴向     3.00      40      0.52

MBR360      ON      轴向     3.00      60      1.00
SS32        GS      DO214    3.00      20      3.00
SS34        GS      DO214    3.00      40      0.50
31DQ10      IR      DO201    3.30      100     0.85

SB530       GS      轴向     5.00      30      0.57
SB540       GS      DO201    5.00      40      0.57
50SQ080     IR      轴向     5.00      80      0.66
50SQ100     IR      轴向     5.00      100     0.66
MBR735      GS      TO220    7.50     35       0.84
MBR745      GS      TO220    7.50     45       0.84
MBR745      IR      TO220    7.50     45       0.84
80SQ040     IR      轴向     8.00     40       0.53
STQ080      IR      TO220    8.00     80       0.72
8TQ100              TO220    8.00     100      0.72
80SQ040     IR      轴向     8.00     40       0.53
80SQ035     IR      DO204AR  8.00     35       0.53
HFA16PA60C  IR      TO247CT  8.00     600      1.70
95SQ015             轴向     9.00     15       0.31
90SQ040             轴向     9.00     40       0.48
10TQ045             TO220    10.00    45       0.57
MBR1035     GS      TO220    10.00    35       0.84
MBR1045     ON      TO220    10.00    45       0.84
STPS1045F   ON      ISO220   10.00    45       0.64
MBR2060CT   ON      TO220    10.00    60       0.85
MBR1060     ON      TO220    10.00    60       0.95
PBYR10100   PS      TO220    10.00    100      0.70
10TQ040     IR      TO220    10.00    40       0.57
MBR1045     IR      TO220    10.00    45       0.84
10CTQ150-1  IR      D2pak    10.00    150      0.73
40L15CTS    IR      D2pak    10.00    150      0.41
85CNQ015A   IR      D61      80.00    15       0.32
150K40A     IR      D08      150.00   400      1.33
12CTQ040    IR      TO220     12.00   45       0.73
MBR1545CT   IR      TO220 pr  15.00   45       0.72
MBR1660     GS      TO220     16.00   60       0.75
16CTQ080    IR      TO220 pr  16.00   80       0.72
16CTQ100    IR      TO220 pr  16.00   100      0.72
16CTQ100-1  IR      D2Pak     16.00   100      0.72
18TQ045     ON      TO220     18.00   45       0.60

HFA16PB120  IR      TO247     16.00   1200     3.00
MBR1645     IR      TO220AC   16.00   45       0.63
19CTQ015    IR      TO220     19.00   15       0.36
20CTQ045    IR      TO220 pr  20.00   45       0.64
20TQ045     IR      TO220     20.00   45       0.57
MBR2045CT   IR      TO220 pr  20.00   45       0.84
MBR2090CT   IR      TO220 pr  20.00   90       0.80
MBR20100CT  IR      TO220 pr  20.00   100      0.80
MBR20100CT-1IR      TO262     20.00   100      0.80
MBR2080CT   IR      TO220AB   20.00   80       0.85
MBR2545CT   IR      TO220AB   30.00   45       0.82
MBR3045WT   IR      TO247     30.00   45
32CTQ030    IR      TO220 pr  30.00   30       0.49
32CTQ303-1  IR      D2Pak     30.00   30       0.49
30CPQ060    IR      TO220 pr  30.00   60       0.62
30CPQ080    IR      TO247AC   30.00   80       0.86
30CPQ100    IR      TO247 pr  30.00   100      0.86
30CPQ150    IR      TO247 pr  30.00   150      1.00
40CPQ040    IR      TO247 pr  40.00   40       0.49
40CPQ045    IR      TO247 pr  40.00   45       0.49
40CPQ050    IR      TO247AA   40.00   50       0.53
40CPQ100    IR      TO247 pr  40.00   100      0.77
40L15CT     IR      TO220AB   40.00   15       0.53
47CTQ020    IR      TO220     40.00   20       0.34
48CTQ060    IR      TO220     40.00   60       0.58
40L15CW     IR      TO247     40.00   15       0.52
42CTQ030    IR      TO220     40.00   30       0.38
40CTQ045    IR      TO220     40.00   45       0.68
40L45CW     IR      TO247     40.00   45       0.70
40CPQ060    ON      TO247     40.00   60       0.68
MBR4045WT   IR      TO247     40.00   45       0.59
MBR4060WT   IR      TO247     40.00   60       0.77
43CTQ100    IR      TO220     40.00   100      0.98
52CPQ030    IR      TO247     50.00    30      0.38
MBR6045WT   IR      TO247pr   60.00    45      0.73
STPS6045CPI ON      TOP3I     60.00    45      0.84
65PQ015     IR      TO247     65.00    15      0.50
72CPQ030    IR      TO247AC   70.00    30      0.51
85CNQ015    IR      D61       80.00    15      0.32
83CNQ100    IR      D61       80.00    100     0.67
80CPQ020    IR      TO247     80.00    20      0.32
82CNQ030A   IR      D61       80.00    30      0.37
82CNQ045A   IR      D61       80.00    45      0.47
83CNQ100A   IR      D61       80.00    100     0.67
120NQ045    IR      HALFPAK   120.00   45      0.52
125NQ015    IR      D67       120.00   15      0.33
122NQ030    IR      D67       120.00   30      0.41
STPS16045TV ON      ISOTOP    160.00   45      0.95
182NQ030    IR      D67       180.00   30      0.41
200CNQ040   IR      TO244AB   200.00   40      0.54
200CNQ045   IR      TO244AB   200.00   45      0.54
200CNQ030   IR      TO244AB   200.00   30      0.48
STPS24045TV ON      ISOTOP    240.00   45      0.91
203CMQ080   IR      TO244     200.00   80      1.03
240NQ045    IR      HALFPAK   240.00   45      0.55
301CNQ045   IR      TO244     300.00   45      0.59
403CNQ100   IR      TO244AB   400.00   100     0.83
440CNQ030   IR      TO244AB   440.00   30      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