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哪些?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5-02):
再补充一点

要求能够实现正反转控制和调速控制,并且在市面上比较常见能够买到的

网友A(2008-10-03):
期待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2009-08-18):
我知青道

网友C:
L298,一个L298能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或者是TA7267BP也可以。

网友D:
实在不行你也可以走个捷径弄个电调装上

网友E:
我用的是L298+L297的经典驱动,挺好用的。
而且便宜,50块可以搞定。
我驱动的是直流步进电机。

网友F:
找H桥驱动IC。

网友E:
很多电机都有自己配套的驱动 不过就是太贵 比电机贵好多啊
还是自己做个通用的驱动比较划算 啊

网友G:
用H桥电路 驱动直流电机   便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