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b 串口问题!急!!!!!!!!

楼主(2007-04-28):
我要做一个发送和接受简单程序
我软件发送时我用导线把发送和接受端短接应该是发送什么在文本里面应该显示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呀!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Text1.Text = buf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instring As String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MSComm1.InBufferSize = 1024
MSComm1.CommPort = 1
If Not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MSComm1.Settings = "2400,N,8,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RThreshold = 8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buf1 As Variant
Dim Data1(8) As Byte
If Not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Data1(0) = &H0
Data1(1) = &H11
Data1(2) = &H22
Data1(3) = &H33
Data1(4) = &H44
Data1(5) = &H55
Data1(6) = &H66
Data1(7) = &HAA
buf1 = Data1
MSComm1.Output = buf1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If Not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buf = MSComm1.Input
End Select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Sub

网友A:
还没等它发呢,你就给关了

buf1 = Data1
MSComm1.Output = buf1
MSComm1.PortOpen =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