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今天买了个话筒,不知如何使用?

楼主(2007-05-05):
我今天买了个话筒,上面只有两个焊的接头,而书上面的原理图画的有一个的接头要接电源,我想问一下话筒有没在极性?

网友A:
看看网友的blog上面的介绍.

搜集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驻极体MIC现在一般都见2脚的。

其中与外壳连通的一脚接GND,另一脚通过一个电阻接V+,同时通过一个电容把输出信号偶合到后面的放大电路。这是最常见的用法。MIC应该有厂家提供的应用数据手册的。不过由于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大路货,很少厂家愿意在说明书上下本钱。怎么说这个技术已经用了二十多年。所以有劳你自己找资料了。21IC上也有相当详尽介绍这个的。问题是你怎么找。

网友C:
我用过,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正如楼上说的

谢了,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