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却折磨了我一个多星期!

楼主(2007-05-04):
小弟刚接触模电 本来觉得是个简单的电路  可是怎么也调不好  芯片是负输出   6个LED需要3。5V 的电压 120MA的电流 如果直接连芯片的话电压是2.8V,电流是54MA  所以要接个简单的放大电路   可是搞了一个星期了换了几个三极管了电流到90MA左右就上不去了    我把电阻调到最小也只有90多MA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需要接什么样的三极管   请赐教  感谢

网友A: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你连用什么芯片什么三极管什么LED都不敢说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会不会是静态工作点太高了呢?

网友C:
人家已经尽力了...

人家已经尽最大力了...
另外每个LED串个小电阻会好些...

网友D:
你这IC最大能提供多少电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6楼: 回

你这IC最大能提供多少电流啊

---------------
是的,能灌多大?

网友F:
也可能管子坏了

网友G:
这个简单呀

1、LED必须加电阻;
2、采用NPN管

网友H:
你逐个减小LED

告诉我们大家,得得情况下的Vce各是多少。之后,你在哪有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了

网友C:
三极管也是有极限参数的,换个大功率的...

网友I:
应该用达林顿管,一个管子的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J:
你把电阻调到最小是多小?

根据此电路结构,三极管应该还未完全工作于饱和状态,Uce=4.5-3.5=1V,我们这样来分析,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如果只有10mA,若要给集电极提供120mA的电流,放大倍数只要有12就可以了,所以不必用达林顿管这样高放大倍数的管子,再来分析管子的功耗,Vce=4.5-3.5=1V,P=1*0.12=0.12W,所以一般500mW的中功率管也够了。关键是控制基极电流的基极电阻的选择。如果选择β=100的管子,则基极电流Ib=(4.5-0.6-2.8)/R=120/100=1.2mA,所以R≈910欧。另外,三极管型的选择,按此电路结构,选用PNP型管,象常用的A1015、A733等管都是可以的,关键是R值的选择。

网友K:
楼主只要个保姆,楼上的却给他选了个秀女~~~

看看是否三极管的EC弄反了。

网友I:
还要考虑IC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多大电流,也是考虑用达林顿

网友L:
看来楼主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