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bb电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08):
没有这种标准,一般都印字

楼主:
AA

那F39,F39,42F 等代表什么?耐压马

网友B:
学习中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还有什么字

楼主:
aa

F38 472J,42F 153J,F39 472J,L35 104.就是这些

网友C:
有2点可以肯定

电压与颜色无关;确有字母表示电压,例如2A为100V(记得不太准了);

楼主:
aaa

这些我都知道
A1.0 B1.25 C1.6 D2.0 E2.5 F3.15 G4.0 H5.0 J6.3 K8.0 Z9.0
1A 就是10 2A就是100V 3A就是300V
但就不知道F38,F39,42F,L35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网友D(2009-12-18):
3A就是300V
3A是1000V   我在想你用的产品应是松下P5脚距,电压应是100V                 F38,F39,42F,L35只有拿到松下的物料编码才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