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们好!关于电容降压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7-05-08):
各位前辈们好!
为了节约成本,老板让我将变压器供电改成阻容降压供电(20mA/10V)
我看了几个阻容供电电路都是用一种红色的电容,是CBB电容吗,上面写着0.56uF/250AC

我的BOM表上应该怎么写,这种电容是什么电容

望各位前辈指点  谢谢

网友A:
是CBB21电容,耐压大于400V才安全,一般为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