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种孔错开的万用板

楼主(2007-05-17):
(无正文)

网友A:
没见过,应该没有

有些元器件像集成电路怎么插??

楼主:
想用这样的班子连接pcmcia的插座

请问大家使用什么方式 把pcmcia的卡 连接到 芯片的插座上做实验?

网友B:
飞线,见过TQFP封装使用飞线到实验板么,动动手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能说清楚一点吗?

不好意思,不明白 请问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C:
把脚掰一掰就行了,实在够不着那就引线吧

太密的管脚可以乘公司打样时拼版做个封装转换板,转成2.54的就方便了

PS:偶搭过最密的是TSOP的,再也不想那样玩了:-(

网友D:
楼主给的那图貌似ADI的隔离放大器的引脚呢。

楼主给的那图貌似ADI的隔离放大器的引脚呢。

网友E:
有点向功放

TDA系列就好多这种的封装
掰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