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考电压和外参考电压

楼主(2007-05-17):
在学习模数转换,不清楚参考电压的知识
问下内参考和外参考有什么不同,对应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内参考电压是基准电源已经做在芯片里面

外参考电压是必须在外部加基准源。
显然内参考电压比较方便,但内参考电压一般精度稍低,不一定能满足所有使用要求,此时就必须外加高精度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