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7-05-18):
数据总线为什么需要三态功能呢?为什么接收数据的那端还需要具有缓冲功能?
希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数据总线上的设备输出处于高阻态时等于脱离总线

此时该设备可以输入。
数据输入端即接收端需要缓冲,是因为这些数据转瞬即逝,需要保存起来等待处理。

楼主:
哦,太感谢了

哦太感谢了,哪位能再详细指点一下哦

网友B:
2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