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我的1N4148

楼主(2007-05-18):
在LED地埋灯电路图中,在CD4060的三个输出端分别接一个4148(开关二极管)就可以实现R、G、B LED灯的7种不同组合。请问开关二极管是如何实现此功能的,还请赐教!

网友A:
“在LED地埋灯电路图中”

不把图贴出来,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CD4060输出端可是多了,哪三个?

网友B:
晕倒

个人感觉,可能是编码.是不是七彩灯呢?是三基色的变换吗?下次最好带上电路图

楼主:
请问处样才能上传电路图,快速通道总是正在调整。

我所说的是七彩灯,而且我这两天也觉得有些编码的意思,只是电路的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3楼是不是见过这样的电路图呢?能帮小弟分析一下吗?q我这儿不能上传图呀。

楼主:
终于可以上传图片了!!!

图片终于传上去了。请大侠们给我讲一下实现七彩变化的原理。

网友C:
这样的

三个输出依次为二进制的0-6(000-110)共七种状态,再到7(111)的时候,也就是三个输出都为1时,RST为高电平芯片复位,7这个状态出现但时间极短马上重新开始循环

图中括个中(3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想必是三个发光管串联,12V电压呢

楼主:
请教6楼

3个是指3个LED串联,我不理解的是:4060是一个计数器,它复位后不是从0开始计数吗?怎么是从8开始呢?还有RST端的电压不是恒定的吗?还是受到3个4148的影响而变化呢?4148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用呢?能帮忙阐述一下吗?
先致谢

网友D:
这么理解

4148的作用是在Q8 - Q10中,只要有一位低电平就保持RST为低电平,直到计数器计数到:Q1-Q7 = 0;Q8-Q10=1的时候,每个4148的阴极都是高电平,于是RST为高电平复位,这是计数器的输出端都为0;重新计数。

网友A:
回楼主

复位后4060当然是从零开始计数,怎么你会认为从8开始?
RST端电压在D1D2D3三个二极管均不导通也就是Q8Q9Q10均为高电平时才是高电平,这三个输出端有一个是低电平,RST就是低电平。三个4148在这里构成逻辑“与”关系,是二极管构成的“与”门。

楼主:
致谢!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明白其原理了,还有一点:假如要用4060驱动多个LED,是不是要用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呢?一个4060的输出端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A:
一个4060的输出端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照楼主的图,已经超过允许值了,不过芯片一般不会烧坏。

楼主:
不超过20mA吗?

4060的输出电流是不是很小,不超过20mA吗?

网友A:
4060的输出电流是不是很小,不超过20mA吗?

10mA都不到,通常按5mA以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