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急救!

楼主(2007-05-24):
    请教如何设计一个基于8051的流量仪,我脑子里的思路仅仅就是8051接一个373,后随一个EEPROM;另一路是再接373,然后跟一个8255,再接显示和键盘;第3路是接MAX232,然后接PC机.
    请问这样对吗?真的是自己摸索的,不要笑话我啊.还有软件部分

网友A:
好像是毕业设计

别忙着考虑用什么芯片,哪个引脚接到哪里……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还早。
先考虑这个系统需要哪几大部分。你用的可能是涡轮流量计,输出是一个个脉冲,那么可能需要脉冲整形、放大或限幅才可以用单片机测量其频率。测量的结果当然需要显示,如果与PC机通讯,可以在PC机上显示,如果需要本地显示,考虑用数码管还是液晶,需要几位数字,还有可能流量过大过小时报警,那么还需要报警的电路,等等。这样就有了几个功能大块:输入整形,单片机测量频率,显示和报警,与PC机通讯。然后再考虑具体用什么电路完成这些功能,再考虑用什么芯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