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叫做轨对轨?

楼主(2007-05-24):
如题,请教, 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A:
输出差不多能达到电源范围,千万不要出轨啊楼主

网友B:
轨到轨,运放的参数 .

就是rail to rail ,比较好的翻译是 满幅值输出 或 满摆幅输出.

    貌似是摩托罗拉[ 曰本]先弄出来的.轨是指Vcc和GND[或-Vcc],当输出波形和Vcc,GND[或-Vcc]画在一起的时候,Vcc和GND[或-Vcc]就像两条车轨,信号在中间走,rail to rail由此而来.

通常的满幅值输出是打了埋伏的,最大输出电压比Vcc少0.2V左右.

  有极少数另类的越轨输出[ over rail ],最大输出电压只比Vcc多一点点.虽然不是很实用,但也有公司把它当成买点.

网友C:
谢谢了

曾经看过一份英文的资料“轨到轨放大器”

不过没怎么看懂,云里雾里的

网友D:
鬼对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