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过路看看呢

楼主(2007-05-3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只是检查单片机产生声音

随便什么喇叭大概都行,都能出声。

楼主:
...

英雄啊!真的是什么都行?
用p1口,接一个电阻和达林对管,然后再接喇叭( 喇叭用5伏的电源)

网友B:
如果嫌声音小也可加个音频变压器

楼主:
....

最恼火的是要什么样的喇叭我不晓得,市场上买的什么样的都有,就大小就千奇百怪的~告我一个型号吧~苦囖

网友A:
不要求放音乐,只是听听有没有声音,频率高了还是低了

买最便宜的,两块钱甚至可能一块五。
如果还想好一点,要阻抗16欧姆,口径两寸半。

网友C:
8欧的就好

楼主:
就搞点音乐的怎么弄

我就是想搞点音乐出来,这个喇叭参数该怎么选,我希望高手们能告诉我所以然,并不只是个型号(嘿嘿,要求变高咯),这样如果遇到相同的问题我就有思路咯◎
谢谢

网友D:
要求放音乐,只是听听有没有声音,频率高了还是低了

买个或在闹钟上拆个蜂鸣器就可已

网友E:
蜂鸣器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哦~小强马上要考试咯所以回帖晚,考完试候小强接着努力,到时候还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F:
声音?

我看你连喇叭都不会挑,电路怎么做会吗?
驱动用个复合三极管搞定,如果喇叭够小,那用个小的三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