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个AT89S51的6位数码管驱动程序,汇编的

楼主(2007-05-31):
  多谢各位给一个程序

网友A:
程序必须根据你的硬件联接来写

给你程序,硬件不同,也肯定不能用。

网友B:
搜一下就一大把

网友C(2011-09-01):
楼主够懒,没有硬件的软件是废品。

网友D:
网上搜吧,一搜一大把,但是不理解的话,硬件一个小的不同可能就出不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