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搞不定了啊!

楼主(2007-01-05):
我LOAD NETLIST 后
发现 ERROR:Node not foud !
我原理图电气规则检查也OK。可就是没错误依旧啊
是不是99SE 有缺陷啊

网友A:
哥们,看看你的库添加了吗?

有的时候是PCB没有你所添加元件的库所以出现类似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啊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对,

但还要看一下你原理图的管脚与PCB封装是不是对应

网友C:
请参考

有可能是你的原理图中元器件封装管脚搞反了.

网友D:
参考我笔记里面的百问百答

网友E:
一般是两边封装不对应

与电气规则检查无关---这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F:

元原理图与PCB图脚位对不着。或都没加PCB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