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严重的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07-06-11):
由于我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及并口,所以我买了一个USB转串口及并口各一个,不过其不能实现在线仿真!!!我在网上查了一此资料,别人都这样反应没用。我怎么办!

网友A:
有的USB转串口是不太好用

不过不好用也得用,只能这样了。我遇倒过同样的一个转接头在一台IBM T41上不能用但是在另一台T43上就能用的,最后不得不在别人的电脑上做。注意驱动一定要装对。

网友B:
买好点的,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这东西也跟MP3一样,都做滥了,睁大眼睛。
插上后,从设备管理器里看到底是COM几,还有,每次要插到同一个USB口,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注意这两个问题而抱怨不好用。

网友C:
有些usb转232只支持半双工

大部分的仿真工具都需要全双工工作

网友D:
并口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