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0口问题

楼主(2007-06-04):
    我现在在用汇编语言编程序,单片机P0口做输入输出时应该注意什么啊?它和p1口在寻址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呢?我也查书了,但是还是有好多疑惑,请各位能小结一下,辛苦了!!!

网友A:
什么片子呀?嘛都不知道,怎么说?
晕

楼主:
8031!!!
P0口和P1口的寻址方式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寻址方式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把,差别是p0口还有地址输出,如果你只想用p0当数据输出输入,只要wr和rd当选通信号(或者加上p2当地址选通)就可以了,而当p0有做地址输出功能时,需要用到ALE信号(此时一般有加一片锁存地址信号的芯片,ALE信号当该芯片选通信号).

网友C:
8031现在几乎找不到了

如果是在学习,趁早改学其它较新的芯片。如果是给设计好的电路写程序,让硬件设计人员重新设计。

网友B:
原理一样

8031是比较老了,不过单片机的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D:
P0口常做地址数据复用口

作地址时要加上锁存器,像74LS373之类的.寻址和别的口都一样

网友E:
做普通IO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F:
呵呵

给个建议:
  这个问题在教材上有非常明确的说明(IO口电路结构那一章节),数还是要好好看的。理论和实践必须要结合起来才行。光靠做实验不行,因为前人已经把很多经验写到书上了,看书可以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当然不做实验更不行。

网友G:
你最好用89C51了,两个口子在寻址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H:
P0口做IO口要上拉,P1口不需要

对8031,P0口可做八位地址数据复用总线,P1口只能作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