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扩展

楼主(2007-06-15):
请问怎么用74LS245进行单片机的总线扩展?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说明用什么型号单片机

74LS245不能用于总线扩展。该芯片是双向驱动器,只是增加单片机口线的驱动能力。

网友B:
扩展的不必要性

现在的片子存贮空间多大的都有,根本不用扩展

网友C:
245可作输入扩展口,使能端接地址译码和读命令之与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
用的是AT89C51,与3片AD667和1片ADC0809相连,不知道具体怎么连,应该用到74LS245,74LS244,74LS373吧

网友A:
回楼上

不要用LS系列芯片了,用HC系列,耗电小,输入阻抗高,输出能力大。
用74HC373不如用74HC573,引脚排列整齐,布板方便。
其它的,没有看到图,不好说。最好把你设计的原理图贴出来,才好说行不行或者用哪个芯片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