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有多少种阻值规格?

楼主(2007-06-15):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自己需要的电阻,而要用阻值相近的去代替,或并或串,我是想问,电阻的阻值规格到底是怎么定的?遵循什么规律,在线等啊

网友A:
现在常用的

有E6系列,E12系列,E24系列,等等。
这三个系列,是按照近似等比级数排列的。
具体数值,本站下载区有个表,可以看看。

楼主:
真快啊

谢谢老大

网友B:
参考一下

国家标准规定了电阻的阻值按其精度分为两大系列,
分别为E-24系列和E-96系列,E-24系列精度为5%,E-96系列为1%,
在这两种系列之外的电阻为非标电阻,较难采购。
下面列出了常用的5%和1%精度电阻的标称值,供大家设计时参考。

网友C:
LS的好东西呀!学习了

网友D:
学习

不错但其他的电阻呢??

网友E:
还有

精密电阻器精密电阻器精密电阻器E192E96E48允许偏差±x%注注注1 100 100 100 2 101 3 102 102 4 104 5 105 105 105 6 106 7 107 107 8 109 9 110 110 110 10 111 11 113 113 12 114 13 115 115 115 14 117 15 118 118 16 120 17 121 121 121 18 123 19 124 124 20 126 21 127 127 127 22 129 23 130 130 24 132 25 133 133 133 26 135 27 137 137 28 138 29 140 140 140 30 142 31 143 143 32 145 33 147 147 147 34 149 35 450 150 36 152 37 154 154 154 38 156 39 158 158 40 160 41 162 162 162 42 164 43 165 165 44 167 45 169 169 169 46 172 47 174 174 48 176 49 178 178 178 50 180 51 182 182 52 184 53 187 187 187 54 189 55 191 191 56 193 57 196 196 196 58 198 59 200 200 60 203 61 205 205 205 62 208 63 210 210 64 213 65 215 215 215 66 218 67 221 221 68 223 69 226 226 226 70 229 71 232 232 72 234 73 237 237 237 74 240 75 243 243 76 246 77 249 249 249 78 252 79 255 255 80 258 81 261 261 261 82 264 83 267 267 84 271 85 274 274 274 86 277 87 280 280 88 284 89 287 287 287 90 291 91 294 294 92 298 93 301 301 301 94 305 95 309 309 96 312 97 316 316 316 98 320 99 324 324 100 328 101 332 332 332 102 336 103 340 340 104 344 105 348 348 348 106 352 107 357 357 108 361 109 365 365 365 110 370 111 374 374 112 379 113 383 383 383 114 388 115 392 392 116 397 117 402 402 402 118 407 119 412 412 120 417 121 422 422 422 122 427 123 432 432 124 437 125 442 442 442 126 448 127 453 453 128 459 129 464 464 464 130 470 131 475 475 132 481 133 487 487 487 134 493 135 499 499 136 515 137 511 511 511 138 517 139 523 523 140 530 141 536 536 536 142 543 143 549 549 144 556 145 562 562 562 146 569 147 576 576 148 583 149 590 590 590 150 597 151 604 604 152 612 153 619 619 619 154 626 155 634 634 156 642 157 649 649 649 158 657 159 667 665 160 673 161 681 681 681 162 690 163 695 695 164 706 165 715 715 715 166 723 167 732 732 168 741 169 750 750 750 170 759 171 769 768 172 777 173 787 787 787 174 796 175 806 806 176 816 177 825 825 825 178 835 179 845 845 180 856 181 866 866 866 182 876 183 887 887 184 898 185 909 909 909 186 920 187 931 931 188 942 189 953 953 953 190 965 191 976 976 192 988

精密电阻器精密电阻器精密电阻器通用电阻器通用电阻器通用电阻器E192E96E48E24E12E6允许偏差±x%注注注5 10 20 1 100 100 100 1.0 1.0 1.0 2 101 1.1 3 102 102 1.2 1.2 4 104 1.3 5 105 105 105 1.5 1.5 1.5 6 106 ?7 107 107 1.8 1.8 8 109 2.0 9 110 110 110 2.2 2.2 2.2 10 111 2.4 11 113 113 2.7 2.7 12 114 3.0 13 115 115 115 3.3 3.3 3.3 14 117 3.6 15 118 118 3.9 3.9 16 120 4.3 17 121 121 121 4.7 4.7 4.7 18 123 5.1 19 124 124 5.6 5.6 20 126 6.2 21 127 127 127 6.8 6.8 6.8 22 129 7.5 23 130 130 8.2 8.2 24 132 9.1
* E192、E96、E48系列阻值,见前表
** 所有数值乘上10<SUP>n</SUP>,得到不同数量级的阻值。

注:精密电阻器允许偏差系列±x%
0.5
0.2
0.1
0.05
0.02
0.01
0.005
0.002
0.001

用方由于实际困难无法按上述系列订购精密电阻器,一般规定有效位数,如0.1%精度以下的标称值的位数不得超过4位数。

网友E:
哈哈,偶早有编得更好的文件

 <H1>E192、E96、E48精密电阻器的标准阻值系列</H1>
E192
E96
E48
E192
E192
E96
E192
E192
E96
E48
E192
E192
E96
E192
100
101
102
104
105
106
107
109
110
111
113
114
115
117
118
120
121
123
124
126
127
129
130
132
133
135
137
138
140
142
143
145
147
149
450
152
154
156
158
160
162
164
165
167
169
172
174
176
178
180
182
184
187
189
191
193
196
198
200
203
205
208
210
213
215
218
221
223
226
229
232
234
237
240
243
246
249
252
255
258
261
264
267
271
274
277
280
284
287
291
294
298
301
305
309
312
316
320
324
328
332
336
340
344
348
352
357
361
365
370
374
379
383
388
392
397
402
407
412
417
422
427
432
437
442
448
453
459
464
470
475
481
487
493
499
515
511
517
523
530
536
543
549
556
562
569
576
583
590
597
604
612
619
626
634
642
649
657
667
673
681
690
695
706
715
723
732
741
750
759
769
777
787
796
806
816
825
835
845
856
866
876
887
898
909
920
931
942
953
965
976
988
表头一栏有系列号的,本列数据适用于该系列。表中数值乘以10<SUP>n</SUP>(n为整数,可正可负)即可得到阻值。<H1>E24、E12、E6通用电阻器的标准阻值系列</H1>
E24、E12、E6
E24
E24、E12
E24
1.0
1.1
1.2
1.3
1.5
1.6?1.7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3.9
4.3
4.7
5.1
5.6
6.2
6.8
7.5
8.2
9.1
表头一栏有系列号的,本列数据适用于该系列。表中数值乘以10<SUP>n</SUP>(n为整数,可正可负)即可得到阻值。<H1>精密电阻器允许偏差系列</H1>
应用中,阻值误差是不能随便取用的,现录入以下误差系列供选择参考。
±2%、±1%、±0.5%、±0.2%、±0.1%、±0.05%、±0.02%、±0.01%、±0.005%、±0.002%、±0.001%

用方由于实际困难无法按上述系列订购精密电阻器,一般规定有效位数,如0.1%精度以下的标称值的位数不得超过4位数。<H1>通用电阻器允许偏差系列</H1>
E24为±5%、E12±10%、E6±20%<H1>系列标称值来源:</H1>
高一个数值A,系列公比为r,经E个等比级数得到10A的阻值,则首末项的关系为:
Ar<SUP>E</SUP>=10A,=> r=
分别取E=6,12,24,48,96,192,可得到我国的6个系列标称值的公比r如下表:
E=
6
12
24
48
96
192
r=
1.468
1.212
1.100
1.049
1.024
1.012
以E12系列为例,对有关数值加以圆整后即可得到E12数系的标准值,如下表:
计算值
1.212
1.47
1.78
2.16
2.65
3.29
3.85
4.67
5.64
6.84
8.21
10
圆整后的标准值
1.2
1.5
1.8
2.2
2.7
3.3
3.9
4.7
5.6
6.8
8.2
10
部标SJ418-73,SJ619-73,规定了用不同r值计算出以上6个系列数系的经合理圆整后确定值。

总之,系列应当使得相邻阻值在符合某一精度要求的情况下,数值相互衔接,以最少的数列覆盖全面。<H1>电阻器额定功耗系列</H1>
部标SJ617-73规定的电阻器额定功耗系列为(单位为W):
0.05,0.63,0.1,0.125,0.5,1,2,4,8,10,16,25,40,50,75,100,150,250,500。

网友B:
好东东哦

楼主:
谢谢各位

祝你们端午节快乐

网友F:
哈哈,的却好东东,收了

网友G(2009-09-21):
(*^__^*) 嘻嘻……

都是高手。贴一张表给大家,更直观!

网友H(2012-07-04):
防尘箱与防水箱的区别
防尘箱:模拟有沙尘的气候环境对试验的样品进行防尘试验和风沙试验;
    防水箱:通过箱内创造的潮湿环境进而转化为雨滴来对试验箱进行试验;这两种环境试验箱在军事,航空航天,和工业上都有着广泛的用途,并且很多行业已经把它作为主要发展项目,环境试验箱也被公认为以后发展的趋势。
   防尘箱和防水箱一潮湿一干燥,看上去两个试验箱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存在着无法分割相似性,作为环境试验箱最早出现的两个箱体,在对环境气候的测试项目中至关重要。**来源:http://www.linpin.com.cn/product_show-227.html 林频股份4000 662 888

网友I:
学习了  小小电阻  学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