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下这一电路

楼主(2007-06-16):
请帮忙看看这个线路,
1.R4001 的作用?
2.IMON OUT 的作用??

楼主:
??

冒人帮忙看看??

网友A:
看不出来

网友B:
U4001是运放吗?型号是:OPA384?怎么差不到?

楼主:
OPA364AIDBV

是 OPA364AIDBV

楼主:
!!

    此部分电路是一个多媒体功放系统的DC部分,主要输出36V给系统AUDIO部分的两个功放IC。
   问题在于整个系统某些时候在上电的一瞬间会把36V线路上面的一些元件烧毁,尤其是那两个功放IC。
    我们怀疑R4001有问题,但不知道他的作用是用来LIMIT 36V的还是做其他作用的!
    另外IMON OUT 也有35V左右,不知道它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ISENSE36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