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不准的问题

楼主(2007-06-17):
    我使用DS1302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板子不加电,靠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平均每天时钟慢2秒左右。而加电之后,尤其是在板子上两个CPU串行通信,时钟就会不准,甚至5分钟内可以快1分钟左右。在两个CPU不通信的情况下,DS1302的时钟变慢不显著(还没有长期加电测试过,至少1个小时之内差不到一秒),请问这个是由于干扰的问题吗?
    我现在怀疑可能原因之一就是32.768k晶振离X1,X2有点远,还有什么问题,请使用过的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我的制版图如下:

网友A:
再看看data sheet

DS1302的data sheet中有layout的建议

网友B:
晶振这种东西离远了肯定不行。我就吃过这个亏。

楼主:
现在又发现一个可能原因

  发现电源的开、闭对DS1302有影响,甚至影响到使得DS1302里面日期和时间寄存器数据丢失和错误。我尝试了让DS1302进入写保护状态,也不管用。然后试了把与之相连的STC12C5410AD拔掉,再测试让电源频繁加电、掉电日期和时间寄存器数据丢失和错误不出现了,我感觉可能是CPU误动作引起日期和时间寄存器数据丢失和错误。但是DS1302写保护应该就无法更改了。没有搞明白什么原因,是否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电源开关影响DS1302的问题基本解决

   是在CPU上电的时候,CPU连DS1302的RST的引脚,会处于不确定状态,结合其他两个脚的电平,很有可能造成DS1302的紊乱。解决方法是焊了一个1k下拉电阻,但是已经要把改脚设为强推勉输出,否则无法让其达到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