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接外部ROM不用上拉电阻,接外部RAM时用上拉电阻,为什么呢?

楼主(2007-06-18):
(无正文)

楼主:
CS选通信号

没有人啊,

忘记说一点了,是指CS选通信号接上拉电阻的问题^.^

当然,接外部RAM时也有不用上拉电阻的,但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搞不懂?

MCU针脚的驱动能力吗?还是ROM/RAM的针脚接受能力来分析呢?

恳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用于固定芯片的选通状态

如果是低电平选通,可在常态(单片机不驱动CS时)时确保这个芯片不选通

楼主:
那为什么一个加,一个不加呢,这个是重点啊

网友A:
请说明你的条件

何种MCU?何种ROM?何种RAM?选通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网友B:
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条件不清.

网友C:
所以,这是电路逻辑上的问题!

并不属于电子技术本身,所以,加与不加与其逻辑要求有关,并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根据需要!

另外注意,有的人设计的电路存在多此一举的情况,就是说本来可能可以不加的(内部结构已经决定了),而不了解的人可能会以为不加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