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6-25):
是用LM2917-8测试转速,但是测试时发现2脚有电压,3和4脚没有电压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我是测试1KHZ的脉冲的,对脉冲是否有要求呢?

网友A:
大侠,你几岁了?

怎么写的东西大部分都看不清楚!

网友B:
楼主最好还是说说测得的频率要干什么

显示?送到什么地方去供上位机使用?记录?报警?
从你那个图里看不出什么,多半是电路焊接错误或元件损坏。

楼主:
用于转速的反馈,实现PID控制,那这快芯片对输入频率有要求吗

网友C:
画的挺牛b

楼主:
还是不行啊,器件没有错误,谁用过LM2917-N8这块芯片呀?

楼主:
已经解决

因为我的输入是采用示波器产生的信号源,功率太低了,所以没效果,而后来换了频率发生器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