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信号调制的问题

楼主(2007-06-04):
请问什么叫信号调制?对信号进行调制有什么作用?调制信号有没有哪些种?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
谢谢。

网友A:
信号调制

信号调制一般用于高频中。就是用调制信号去控制载波信号的某一性质,如振幅(调幅AM),频率(调频FM)还有调相。信号调制用于通信中。可以简单的人为就是信息传颂。

网友B:
载波

载波就是交通工具,调制信号就是乘客。

网友B:
调制信号

调制就是乘客上车,解调就是乘客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