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l问题

楼主(2007-06-18):
    各位前辈好,小弟最近在画一个电路,需要画LED阵列,不知道怎么才能画出45度斜角的LED灯啊!
    现在只是一根一根的在连接线,好累。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教教我。
在此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作一个45度角的led元件不就可以了吗?

难道很费事吗?

楼主:
继续的问题

    是的啊!我也想到了这个方法,可是在实际制作的过程中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管脚放成45度角。
主要问题就是这。
    谢谢前辈的回复。

网友B:
顶一下

可以直接设置的

楼主:
太好了

    真的可以直接设置么?太好了。希望大哥教教我啊!!太兴奋了,期待中。呵呵呵~~~~

楼主:
郁闷

    小弟还在等待中,自己也想了,可惜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放到45度。期待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C: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是《PROTEL99高级应用》里的一句话,建议去买本看看。。。

网友D:
元件可以旋转

这样试一下, 我做一个文件演示,你看一下是这样的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9174733392.pdf

楼主:
感谢

    谢谢8楼的朋友,小弟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您的教程。。您可真是个好人。我会记着您的。

网友E:
画电路图和画PCB是不一样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建立45度的元件库.电阻电容二极管开关LED都有.当然接脚是不能45度的,我是把引线长度设置为0.然后用图线拉,这样打印出来就和正常图样没分别了.如图:
不知道这算不算"高级应用"?

网友C:
高级应用可不止这些东东,还是系统的学点好。。。

楼主:
感谢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教导,小弟已经初步解决了45度的问题,软件里是可以直接设置,只是以前我找不到设置的选项。因为我装的软件不行。是一个简化版本的,所以就是没有那个选项。现在重新装了一下,已经解决了,真是感谢大家,感谢21ic.

网友E:
简化版本?还是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