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基极电流最小可以取多少?

楼主(2007-06-25):
三极管做开关使用时,当(Ic/Ib)<hFE时,可认为三极管饱和导通,这是判断三极管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一个依据。
    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通过调节Rc和Rb的值,始终使(Ic/Ib)<hFE满足,那么Ib最小可以小到多少?

网友A:
这个不就不等式变形么?

(Ic/Ib)<hFE

Ib>(Ic/hFE)

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满足,就有

Ib>(Ic_max/hFE_min)

楼主:
re:computer00

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我没有很好的表达我的意思。我换一种方式来说明我的问题:
设Ib>(Ic_max/hFE_min)始终成立,当Ib为nA或者pA级电流时,Ic根据前式得到,那么三极管是否还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下?
    如果三极管不能工作在开关状态下,那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要求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那么Ib最小可以小到多少?

网友B:
(hFE_min×Ib)×Rc > Vcc

网友C:
回楼主

这里还要考虑三极管的漏电流Ice0和Icb0。无论如何Ic不能取得比Icb0还小,也不能比Ice0小很多。所以Ib也不能很小。不过现代晶体管都是平面结构,Ice0和Icb0都非常小,大功率管也是uA数量级,不像锗晶体管那么大,通常可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