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7-07-02):
(无正文)

网友A:
2.5K

楼主:
那样的话输出电压不是也变了吗?还是限流么?

楼主:
Re

请教各位,限流二极管都有什么型号呀?

楼主:
Re-Re

没有人能给我指点一下么?我是个新手,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助的哦。。。限流管都有什么型号的啊,大虾们给我推荐几款吧!!谢过了先。。

网友B:
你把要求说清楚了大家才好帮你啊,

楼主:
Re2

我就是想做一个保护电路,防止意外毁器件,器件的工作电压是4.95-5.5V,电流2mA,不用保险的话,应该如何入手?是不是加限流电路就可以,要怎么加限流电路,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
看看这个是否满足要求,原理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请教manbo789

里面用的管子型号有要求么?

网友B:
5V*2mA=10mW,只要β够大,任何管子都可以,

另外还可考虑用场效应管来实现,不过不是上面的电路,

楼主:
多谢了哈,我还有一点不明白,那几个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要学着自己分析,

Ic约为2mA,
若β=100,Ib=20μA,几乎不影响左边的分压电路,
1K电阻上的压降=5V*1/(1+3.9)=1.1V,
200Ω电阻上的压降=1.1V-0.7V=0.4V,
200Ω电阻上的电流=0.4V/200Ω=2mA,
Ie≈Ic,
实际RL上的电流可能离2mA有较大的差距,还要调试,

楼主:
谢谢指教,我第一次弄,感觉无从下手。。。我会学着自己

网友C:
TO13楼:你这样算好象有问题吧!我算电流大约有23mA

楼主:
怎么回事啊,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