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线路如下图,
PDF上说,如果接受到红外线,输出应该是0.
1:测量输出是近似于5V;
2:用手机摄像头观察,有红外线产生;
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到信号哪?
1:是否因为载波频率不正确?
2:是否因为发射模块缺少三极管放大?
3:还是其他原因?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B:
reply

有可能 接收头坏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好输入正电源处加个保护电阻

网友C:
试试!

1.加三极管放大,从基极输入38KHZ的信号
2.接受端3脚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D:
接收端的输出好象是1吧

楼主:
刚开始是RB5端口一直输出38K的脉冲,测量红外接收器检测不

刚开始是RB5端口一直输出38K的脉冲,测量红外接收器检测不到
红外信号;
后来让RB5每隔1S再输出1S的38K的脉冲,这样就能检测到红
外信号了。
现在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一直输出38K的脉冲的时候,红外接收器检测不到红
外信号?是不是功率的缘故?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红外线发射角度是多少啊?

我想问一下红外线发射角度是多少啊? 还有就是遥控器接收到的信号功率是不是由不一样啊? 就是说每按一个键都有不一样的发功率射?谢谢.

网友E:
回啊

也许是啊

网友F:
刚帮个同学整完毕设!

用的就是红外,不过觉得不咋地,还弄清工作特性,太匆忙了!

楼主:
我只是试验一下发射与接收

我只是试验一下发射与接收,其他的还没考虑.............

网友G:
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

如果一直给38K的脉冲也不会一直有输出.

网友F:
没用过。

支持一下!

网友H:
没用过

支持一下!

网友I:
一直是不行的

接收管只对"短暂"的38K有反映的,我以前测试过

网友J:

在接收头输出后面还要加放大电路了

网友K:
接收头接收的是调制的38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