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7-07-02):
我最近在用单片机控制CDC10-40的交流接触器,但是发现干扰严重.
我用PNP三极管驱动一个继电器再驱动交流接触器,但是在接触器释放时单片机经常受到干扰.手动用导线模拟继电器动作时发现释放的时候火花很大.后来在触点上并联了一个0.1UF的电容后就没那么容易干扰了,这样的做法正确吗?如果用可控硅控制是否会比用继电器控制更为可靠?
各位师兄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告诉我吗?我是用89S51.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交流接触器触点上并联电容可以减少火花,更好一些的方法是并联RC串联电路,也可以考虑并联压敏电阻。
另一条途径是尽量隔离交流接触器和单片机,例如加光耦隔离,单片机与交流接触器分别放在不同的金属箱内,等等。
可控硅寿命长,四轴飞行器械动作,但可靠性未必高。

网友B:
用moc3061+双向可控硅

用moc3061+双向可控硅

网友C:
用光隔

我做过这样的东西,运行非常可靠。首先单片机信号出来加光隔,然后中间继电器线圈加反向二极管,然后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源与中间继电器线圈电源不用同一个电源,最后就是单片机与中间继电器与交流接触器分别在不同的盒子里,还要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
用了中间继电器就相当于信号隔离了。

关键是单片机,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要尽可能使用不同的交流电源。
尤其是单片机电源要使用波动小交流纯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