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急@救火啊

楼主(2007-07-03):
(明天下午交报告)~
一般的二级管在接地时会先串上一个电阻在接地,这个电阻的阻植该怎么计算.

网友A:
一般不同的发光的是270

网友B:
谁说的?

“一般的二级管在接地时会先串上一个电阻在接地”

网友C:
也要看起什么作用的吧

而且要看电路中可能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最大时会有多大。
如果是一般二极管以硅管正向为0.7V压降计算即可。

网友D:
是啊,喊救火也得说清楚什么情况吧。

应该说清楚用途。
最好贴个图。
楼主这样就像打119,说着火了,快救火。然后就挂了。
你让本车往哪儿开?

网友B:
救火车 都不知道往哪里开

这火没办法救。

网友E:
都这么一会没消息,楼主一定烧s了……

网友F:
不知道说么?又没有图,救火车也不来,看来LZ被烧焦了,再

网友G:
有点搞笑........

网友H:
呵呵呵呵呵!!!!!!!!!!还好灭火车没有启动。

网友I:
9楼最简洁了,呵呵

楼主:
..

都结束咯~刚考完试,不过管子没有烧掉,自己就残废咯~把韧带拉断了;干不了硬件,只能在床上搞搞程序咯~

网友J:
无法做答

LZ最好把情况给说清楚点啊
比如你电路的,还有输入的电压是多少 啊 ??

楼主:
..

 多谢各位大虾帮忙,下次一定把电路图和输入电压弄进来

网友K:
图能?怎么都是“空对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