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采用单电源供电的OP07放大电路可以用吗?

楼主(2007-07-01):
我要用这个电路来放大mv级的直流电压,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A:
不能..........

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B:
楼主这个图,唉!

(15/2)V怎么产生的?
反相输入为mV,同相输入7.5V,即使由于负反馈输出没有饱和,输出信号中你怎么找出这个微小的成分?

网友:
从原则上讲

所有的双电源使用的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使用.

楼主:
to maychang

VCC/2用电阻分压产生,还有我查资料说用这样也可以放大100倍的.你看这个PDF咯.
不过我现在是放大直流电压,随便问一下,就有一个放大器能放大100倍吗?还是要用多级放大啊?
我是用来放大分流器产生的电压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165325721.pdf

网友C:
没有任何问题...

OP07要远远比LM358高档...

网友B:
直流放大100倍不成问题

不过你这个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