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  帮

楼主(2007-07-01):
(无正文)

网友A:
一定时间内

里程超过一定值,就是超速。

网友B:
数脉冲的个数

网友C:
回答

不知道出租车计价器是否可借鉴

网友D:
你做脉冲测宽即可得知速率,进而可以估算超速

网友E:
简单点的就是F/V电路

两个三极管,再加几个外围元件就行了

网友F:
前轮装个转动传感器,检测这个信号的频率或周期

换算成速度,然后与设定值比较后得到警报-开关信号.

网友G(2007-08-07):
可以用传感器哈

用传感器如何?

网友H:
用个红外传感器行不

网友I:
re

汽车上有车速传感器,输出是频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