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电源和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cpld为coolrunner2系列
现在对它编程总是报错
说id code不对,或者TDI、TDO连接错误

我查了编程电缆连接正确

现在怀疑是编程电源脚VCCAUX的原因
我的VCCAUX是和VCCIO连接在一起的,为3.3V
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

另外编程故障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VCCAUX与VCCIO连在一起3.3v应该没问题

这个电压是手册允许的,但VCC一定是1.8V才行啊。如果不是这个地方看看其它还有什么不对的。不知具体用的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