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120K左右的脉冲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

楼主(2007-07-06):
  我急需将一个120K左右的脉冲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请问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有点糊涂了

这个脉冲信号不是开关信号?

网友B:
他问的应该是脉冲的有无转换成开关信号

楼主:
就是3楼说的,请各位多帮忙.

网友C:
RC滤波不就可以了,就象pwm dac...

网友D:
我也不明白

网友E:
还得带翻译啊

如果知识一个频率的信号,整流滤波就可以
如果多个频率的信号在一起,就要选频

楼主:
不明白,能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A:
要判断120kHz左右的脉冲信号是“有”还是“无”

 ayb_ice 在5楼已经说了,RC滤波就可以了。
RC滤波,就不用贴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