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做开关方式工作时可以达到多高的频率

楼主(2007-07-06):
请问:三极管做开关方式工作时可以达到多高的频率

网友A:
三极管以开关方式工作时

导通和关断都有延迟,影响最大的是存储时间。当这些延迟使得电路开始无法正常工作的那个频率,就是这种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B:
特征频率ft

特征频率ft是三极管放大倍数下降至1的频率,因此最大工作频率应稍低于ft.手册上都有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