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7-07):
向大家问一个幼稚的问题:我的英文比较菜,看好多芯片的资料都是
英文的,看不懂啊,有哪位兄弟指导一下,怎样准确的翻译成中文,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当英文比较好的时候就可以准确翻译了。

网友B:
翻译不准确是很常见的事

而且经常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例如电子管中一个电极译成“栅极”,原文是“grid”,这是对的,“grid”本来就是“栅格”,是烧煤或烧柴的火炉里支持煤或柴的铁栅。电子管中的这个电极也是栅栏的形状。但场效应管中的一个电极也译成“栅极”就错了,原文是“gate”,是“大门”的意思,译成“门极”才准确。

网友A:
spike怎么翻译?高跟鞋?

pingpong Address呢?乒乓球的地址?
Buck regulater是什么?鸭子稳压器?

网友B:
哈, NE5532 较起真来了

spike 本意是大钉子,(铁路的)道钉,用来形容高跟鞋的跟,再确切不过了。
duck 才是鸭子。Buck regulater 里面 Buck 是人名。

网友A:
呵呵,补过举两个例子

buck
[ bQk ]
n.<美口> 元, 雄鹿, 公羊, 公兔
v.(马等)突然一跃(将骑手摔下)

我记得buck有一个引申意是“鸭子,跛脚”补过今天找不出来在那里查到的了。buck regulator意思是“降压型稳压器”

spike
[ spaik ]
n.穗, 长钉, 钉鞋, 女高跟鞋, 道钉
v.用大钉钉, 用长而尖之物刺, 阻止, 穿刺

在技术文件里看到的时候千万别翻译成高跟鞋,而要看下是不是“尖峰”(干扰)

pingpong Address

出自Sypress的经典USB引擎SL811中

意思是两个独立的地址,分别用于控制和数据传输

其实我开始看资料的时候,也为很多词语找不到解释而烦恼,不过慢慢积累一些就会好起来。楼上的也是个热心的兄弟,共勉!

网友C:
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所有的单词,也不是所有的单词都能在字

我们经常会见到不认识的词汇,很多时候字典里也找不到正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地理解,方法很简单,把看不懂的词先放一放,往后看把所有与这个词相关的上下文看懂,整段理解了之后,也许就理解了刚才那个不会的词,也许还是不懂它的确切含义,但不管怎样整段文字的意思搞明白了,一两个词不会也不要紧,看手册的目的不是要逐字逐句的翻出来,而是要明白意思。

网友B:
楼上说得好

“看手册的目的不是要逐字逐句的翻出来,而是要明白意思。”

这就不仅要求英语,而且要求汉语水平。汉语水平一塌糊涂,也是翻译不好的。

网友D:
英文的专业名词还没年都更新呢,尤其是医学的,新名词就

据说,在专业会上还要解释单词(新发明的)。为什么我们中国叫伟大,就是容纳一切,基本可以用5000个字就包括了。当然了,有些泊来语也要解释的,但基本是在这5000之内。

网友B:
回楼上

“为什么我们中国叫伟大,就是容纳一切,基本可以用5000个字就包括了。”
事情坏就坏在这里。不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无论什么都是“古已有之”。近代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缓慢,这是原因之一。

网友C:
5000字不能包括很多,5000字间的组合还差不多:科学≠学科

虽然都是“科”和“学”这两个字,但组合起来以后差得很多。

楼主:
xiexie

哦,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