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回流路径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非平衡传送的信号(例如在射频同轴电缆中的信号)没有回流路径(例如把外层的屏蔽层剪断,当然我知道它不是起信号回流的)但是接收端一样也可以收到信号;而平衡传送的信号,例如早期常用的300ohm天线电缆,剪断其中的一根就不行了,可是上面的信号只是互相反相而已啊.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非平衡传输的信号必有回流路径,否则不可能传输。但这个回流路径可能比较隐蔽,对电路不是很熟悉的人看不出来。例如早期的电报和电话都只用一根线,回流路径是大地。很多设备之间传输的信号频率相当高,回流路径可能是两台设备之间的分布电容,也可能是通过220V工频电源。你说的将同轴电缆外层剪断仍能收到信号,可能就是通过工频电源。

网友B:
低频或者交流最小电阻回流,一般gnd

高频最小阻抗回流,一般为参考面正下方..

网友C: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我还是有两点不明白:
1.假设是通过工频作为回流路径的话那么如果我剪掉闭路电视同轴电缆的外层,并且使用蓄电池给电视机供电不是就没有回流路径了,但是电视是可以正常的播放啊.
2.如果使用平衡传送的话就不需要再让两端的设备共用同一个地了吗?

                                      谢谢!

网友A:
1、仍然有。电视机和电池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可能是回流路径。
2、看情况。多数情况允许两侧的“地”有一定电位差,但不能太大。如果是磁耦合则允许这个电位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