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功耗的问题。遥控器的双向通信

楼主(2007-07-17):
要求:
     1.遥控器与主机均能控制系统。
     2.主机上无显示,显示在遥控器上。
     3.遥控器上能显示主机上的操作。
     4.两节7号电池供电不少于三个月。

小弟的问题:前面都都不难,关键是第四条。现在初步考虑用红外线通信方式,但要求遥控器能显示主机的操作,那么遥控器上的接收头就将一直开着,这样一来。700maH左右的电池肯定用不了三个月。

 不能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定时传送,可以考虑例如1秒钟内只通讯100ms

这样电流就小很多
具体看看无线抄表(水表)方案

楼主:
和无线抄表有点区别:

无线抄表不需要考虑实时性,但如果我这么做,主机按键过后,遥控器没有准确接收到,那就会产生丢码。而主机按键是完全随机的。

网友B:
主机上的电池还是遥控器上的?

红外应该不行,感觉无线功耗小一些.

楼主:
也池在遥控器上,无线怎么样实现?

感谢likee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网友C:
只能牺牲功耗了,我想是没有太多办法了。

至于牺牲多少,就要细调了。  估计待机时间跟手机差不多了。也得定时充电。

网友D:
太阳能电池板+430+充电电池=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