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的考虑?

楼主(2007-07-23):
一块板子中,用到3V电压,数字和模拟电路都要用到3V,这种情况,一定要分别提供3V
数字电压和模拟电压吗?为何?请高人详细说说,我有些困或.

网友A:
看情况

如果是小信号,怕数字电路的干扰串到模拟电路里面去,一般是要分开供电的,有的也不分开,只把模拟地和数字地给分开了

网友B:
我了解到的基本不分开

网友C(2007-08-26):
可以不分开

在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加一个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
同理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加一个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