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7-24):
你说这两个二极管能够同时亮不?

楼主:
晕啊

怎么显示不了图片

三极管能当作两个并联的二极管使用吗?
谁能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哈

是不是问题太菜了啊

网友A:
不能

我认为不能

同时亮的前提是在两个发光二极管的两端都有使二极管导通的电压。

楼主:
这样不是两个LED都处于正向偏置的情况啊

难道不是吗?BJT的两个PN节都是正向偏置的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器件压降的差异性,就会同时亮

否则,就只有一个亮

楼主:
用同种型号的LED

事实上只有LED1亮啊
怎么回事?
我调换两个LED位置,也是LED1亮而已

网友C:
xwj说的对,如果去掉R1,而在e、c分别加个电阻,则2个同时亮

网友D:
搞笑!这也叫电路

网友E:
断掉LED1

LED2亮不亮?如果还不亮,那就是你的管子坏了。如果断掉LED1后LED2可以亮,按 conwh 说的办。
不过此图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F:
我有个问题

这个三极管是怎样导通的?C,B,E的电压要求是怎样保证的呀?

网友E:
这个三极管现在实际上是两个二极管

两个PN结都正偏。

楼主:
是没有什么价值啊

不过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哦
感觉很多人还是很模糊啊
在led1和LED2后面各加一个电阻的话,LED1和LED2是都会亮的
如果电阻只是加在b极那里的话,只能限制电路的总电流,由于三极管两个pn节的差异,只有LED1会亮(即使调换两个LED的位置,还是只有接在C极的LED会亮,注:我两个LED是相同型号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

做个电路试下吧 最简单有效了!

网友H:
BE结和BC结的确存在差异.

BC结面积比较大.可想象成"水管"直径比较大.这种差异导致了接C极的LED1比接E极的LED2更能抢到来自经过R1来的B极电流.这也能解释BE结正向压降比BC结高一点点.

楼主:
正解

说到点子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