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电路问题请教]请问这是一个闭合回路吗?

楼主(2007-07-24):
请问这是一个闭合回路吗?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就不可以应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求出D1上的电压了?谢谢!

楼主:
由于上的图无法显示,只好这样画了..

                                D1

                               ||
                      |------- |/|----
                      -               |
                     | |              |
                     | | R=10K        |
                      -               _
                      |              | | R=10R
                     GND             | |
                                      _
                                    _____  +
                                      __   5V
                                      |    _
                                     GND

网友A:
难为楼主画的这个图,心情迫切

是闭合回路。
D1反向,电阻认为无穷大,两端电压为5V。

网友B:
RE

楼主太有才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回复!

谢谢楼上三位的回复!还想问问"闭合回路"是怎么样定义的呢?我查了基本书都没有讲清楚.

网友C:
樓主是強人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