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选什么

楼主(2007-07-24):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我们通常的滤波电容用什么类型电容,陶瓷电容,电解电容等是不是都可以,下面是一个大功率LED驱动电路,12V输入电压,升压驱动6颗1W LED,前面的滤波电容,典型应用里是用的松下的ECJ-4YB1E475K型号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多层陶瓷电容。
有两个问题
1 怎样选择滤波电容
2 除了耐压和容量,此电路选用滤波电容时,最主要参考的参数是什么,漏电电流 ESR 纹波电流 温度 损失角哪个最主要啊

楼主:
图片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4231348417.gif

楼主:
谁教我怎么传图片啊 哭……

网友A:
21ic最近有问题,传不上来的

楼主:
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