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路过,发表一下意见硬盘容量变少,怎么找回?

楼主(2007-06-09):
我的硬盘容量少了6个多G不知道怎么找回我丢失的硬盘容量,还请各位高手路过,指教一翻!谢谢

网友A:
右键点硬盘,打开属性,点"工具",点"开始检查"

你大概经常非正常关机,重启后又按空格键跳过scandisk.
若此招无效的话就要重新分区格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