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7-07-25):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理解

无源器件 无源元件主要是电阻类、电感类和电容类元件,它的共同特点是在电路中无需加电源即可在有信号时工作。有源器件 有源元件主要是三极管类、IC类和传感器类元件,它的共同特点是在电路中必须加电源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