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这两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很简单的电路)

楼主(2007-08-01):
都是用来驱动24VDC电磁阀的
想让大家帮我看看哪个好一点   或者两个都不行?
各种元件的参数选的对不对?
另外我在资料里看到的IRFU110怎么跟PROTEL99SE里的不一样呢?
哪位大侠给说一下

---- 汗  发不上图

网友A:
帮你贴图试试看

两个图的场效应管栅极对地都必须接一个电阻(例如3K),用以释放积存在栅-源电容里的电荷。

第二图24V电压加到栅极太高,不过栅极对地接了3K电阻后,电压就降下来了。

电容没有什么必要。

楼主:
TINKS tuwen

图发不出去   帖子没人回  工作又忙就许久没上来看了
没想到tuwen兄这么热心   道一声迟来的谢谢